[IAR] 静态分析用不了

楼主(2024-04-12):
9.50.1版本,编译正常,故意弄了个数组越界
int a[5] = {0, 1 , 2 , 3, 4};
  int b;

  b = a[6];

编译会报警,但静态分析没结果,请问是什么情况?

另外问一下,有没有IAR的批处理文件,能清除编译生成的临时文件,
之前mdk有一个,是一样的吗?

网友A:
9.3x我测试过,好像是可以的,9.50没测试过。

然后批处理这个:

del /Q project\EWARMv8\Project.dep
del /Q project\EWARMv8\Debug
del /Q project\EWARMv8\Flash
del /Q project\EWARMv8\settings
del /Q project\EWARMv8\Debug
rd  /Q /S project\EWARMv8\Flash
rd /Q /S project\EWARMv8\settings
rd /Q /S project\EWARMv8\Debu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9.3x我测试过,好像是可以的,9.50没测试过。

然后批处理这个:

谢谢版主,我这是刚试IAR,开局就用9.50.1
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是有的,还有就是报告更好看些
操作:点中.C文件,右击,点击分析,有问题会列出,无问题就报告0消息。再右击文件-分析-生成报告,网页版本,可以看到

网友B:
跟工程编译相似,可以单独对.C文件进行静态分析,也可以对整体工程进行静态分析,分析结果如下

静态分析后,可以右击静态分析下面有2个报告类可以生成,一个生成摘要,一个生成一个完整的报告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跟工程编译相似,可以单独对.C文件进行静态分析,也可以对整体工程进行静态分析,分析结果如下

静 ...

图片看不到,你用高级模式,附件上传图片就可以

我的工程是这个txt生成不了(静态分析选了  +STDCHECKS  +MISRAC2012)

网友B:
发个附件,下载看看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图片是看不到。

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(3)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发个附件,下载看看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图片是看不到。

没有用,我试过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
单独的C语言工程也不行(可以编译通过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发个附件,下载看看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图片是看不到。

你用的是9.50.1版本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用的是9.50.1版本吗?

测试的是50.2的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测试的是50.2的版本

哥们,有没有个下载链接,网上有些地址不敢随便下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测试的是50.2的版本

重新安装了9.50.2,还是不行。。。那个cstatcommands.txt生成不了
不知道是不是icstat.exe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9.3x我测试过,好像是可以的,9.50没测试过。

然后批处理这个:

麻烦置顶下
是我们电脑软件加密的问题,类似白名单、黑名单
用另外的没加密的电脑就行了

IAR的静态分析,没有问题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麻烦置顶下
是我们电脑软件加密的问题,类似白名单、黑名单
用另外的没加密的电脑就行了

我也是cstatcmds.txt生成不了,楼主怎么解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是cstatcmds.txt生成不了,楼主怎么解决的

公司电脑是装了加密软件,软件没有适配,找软件公司抓进程重新配置了策略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