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press的FX3 usb协议范例疑惑

楼主(2024-04-12):
大佬们,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鼠标这个范例它推送数据到PC端口可以一股脑的推送一堆上去?之前我配置的INT端口都还是需要手动的IN一下才发。这个怎么不用呢?

网友A:
一样的,应该FX3封装了下。

HID固定的是主机轮询鼠标,鼠标不能主动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样的,应该FX3封装了下。

HID固定的是主机轮询鼠标,鼠标不能主动发

好的,我查阅了资料,看了一下代码里面确实是使用了INT端点,它的原理也的确是主机轮询。可是如果我是使用普通的USB设备我应该如何做到这个效果呢?之前配置了挺多次将某一个EP端点配置成INT模式,可是主机好像就是不轮询它呢.我使用CYPress的一个control center软件IN之后才推送出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