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卡核心检测

楼主(2024-04-13):
在ZYNQ7010上移植threadx smp,用的是common_smp和port_smp,debug一直卡在_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的一个检测核心的while循环里面,应该和核心唤醒有关系,现在核心0运行,核心1挂起,试着开关一些宏也没有解决,也怕影响后续的核心调用,请问一下怎么解决?

楼主:
大佬之前做过threadx的SMP移植嘛?我其实不明白这个检测机制,看源码意思是设置了一个核心数大小的数组,然后初始化为TX_INITIALIZE_IN_PROGRESS,再检测数组变为0就算启动成功,但是我看了sample文件夹和官方的zcu102的例程好像都没有这一步,还是我理解错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之前做过threadx的SMP移植嘛?我其实不明白这个检测机制,看源码意思是设置了一个核心数大小的数组, ...

SMP启动从核有3种方式, 你这个是spin-table, 类似于自旋锁, 检查你数组这片区域的cache属性,需要关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