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STM32单片机挂载存储卡,最大是多少?只能存储32GB的数据吗?

楼主(2024-04-15):
    目前挂载了一个128GB的存储卡,但听到有人说,不管挂载多大的内存,单片机能寻址的最大只支持32GB。有知道是什么情况的兄弟吗?

网友A:
我现在用STM32H743IIT6的SDMMC2,最大支持2TB TF卡。现在2TB TF卡非常贵,我测试1TB TF卡读写正常。

网友B:
32GB是FAT32的限制,不是SDMMC的限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2GB是FAT32的限制,不是SDMMC的限制

硬汉大哥你看我理解的对吗?能存储多大,取决于挂载的文件系统,在FAT系统中有32位的LBA,只能寻址4GB,最大也就存储4GB。在exFAT系统中是64位的LBA,就是寻址到2的64次方-1个,理论上可以存储到2的64次方-1个字节。但是SD卡最大2TB,所以应用中存储2TB的数据是没问题的。但实际能存到多大,不知道有什么人测试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用STM32H743IIT6的SDMMC2,最大支持2TB TF卡。现在2TB TF卡非常贵,我测试1TB TF卡读写正常。

实际最大能存多少GB,有试过吗?兄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实际最大能存多少GB,有试过吗?兄弟

目前1TB TF卡读写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