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下,GUIX按键的保持按下和松手怎么做?

楼主(2024-04-15):
当前的需求是按下按键然后数值一直增加,松开的时候数值保存,现在按键只有Click是有用的,GUIX Studio上ScreenFlow的GX_EVENT_FOCUS_GAINED和GX_EVENT_FOCUS_LOST没有用。
想问下各位有没有好的思路。

网友A:
按下后开一个周期 timer,松开关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下后开一个周期 timer,松开关闭

我当时就是在找回调里能用的按下、松开判断不过没事已经找到法子了

楼主:
找到法子了,可以这样:case GX_EVENT_PEN_DOWN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GX_EVENT_PEN_DRAG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vent_ptr->gx_event_target->gx_widget_id == BUTTON_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