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2C] stm32cumbex配置的i2c参数中,红色标注的参数,如何确定?

楼主(2024-04-15):
stm32cumbex配置的i2c参数中,红色标注的参数,如何确定?

网友A:
通过目标芯片确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通过目标芯片确定。

还有实际电路的负载电容(上拉电阻和寄生电容会影响爬升时间)。
理论预估值且跑通后,拿示波器实测爬升、下降时间,然后微调下,选个保险有余量的中间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实际电路的负载电容(上拉电阻和寄生电容会影响爬升时间)。
理论预估值且跑通后,拿示波器实测爬升 ...

对,这个也得考虑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