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变量访问

楼主(2024-04-15):
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:
有两个任务:
任务A;

任务B;
有一个全局变量 i;
任务A,会不断更新变量 i 的值;
任务B,会不断去取变量 i 的值;

请问,这两个任务A和B,去访问 变量 i 时,是否需要加 保护。

网友:
仅一个写,其它都是读,可以不用,变量前加__IO即可,保证每次都是从源地址读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