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S32K144不能随意下载不相干的程序或者错误程序,否则容易锁死下载接口,原因是选项字节在有效的Flash区里面

楼主(2024-04-16):
准备调试S32K144的CANFD程序,没有注意这个问题,上来锁住个板子,血亏。。

网友:
硬汉哥可以开个S32的专题 用的人还是蛮多的

网友:
不仅仅是s32k,所有飞卡设计以及继承飞卡的M内核的芯片都是这个样子。0x400开始存在的配置字

网友A:
硬汉哥,我手头有一块s32k144的板子被锁住了,用jtag口进行解锁,发现0x400~0x40f数据错了,好像是不能擦除,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嘛,下面是在jflash.exe里面的步骤

J-Link>connect
Please specify device / core. <Default>: S32K144
Type '?' for selection dialog
Device>
Please specify target interface:
  J) JTAG (Default)
  S) SWD
  T) cJTAG
TIF>jtag
Device position in JTAG chain (IRPre,DRPre) <Default>: -1,-1 => Auto-detect
JTAGConf>
Specify target interface speed [kHz]. <Default>: 4000 kHz
Speed>
Device "S32K144" selected.

Connecting to target via JTAG
InitTarget()
TotalIRLen = 4, IRPrint = 0x01
JTAG chain detection found 1 devices:
 #0 Id: 0x1993D01D, IRLen: 04, JTAG-DP
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
AP[2]: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
AP[0]: AHB-AP (IDR: 0x24770011)
AP[1]: JTAG-AP (IDR: 0x001C0000)
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-AP to use
AP[0]: Core found
AP[0]: AHB-AP ROM base: 0xE00FF000
CPUID register: 0x410FC241. Implementer code: 0x41 (ARM)
Found Cortex-M4 r0p1, Little endian.
FPUnit: 6 code (BP)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
CoreSight components:
ROMTbl[0] @ E00FF000
ROMTbl[0][0]: E000E000, CID: B105E00D, PID: 000BB00C SCS-M7
ROMTbl[0][1]: E0001000, CID: B105E00D, PID: 003BB002 DWT
ROMTbl[0][2]: E0002000, CID: B105E00D, PID: 002BB003 FPB
ROMTbl[0][3]: E0000000, CID: B105E00D, PID: 003BB001 ITM
ROMTbl[0][4]: E0040000, CID: B105900D, PID: 000BB9A1 TPIU
Initializing 61440 bytes work RAM @ 0x1FFF8000
Reset: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.VC_CORERESET.
Reset: Reset device via AIRCR.SYSRESETREQ.
Cortex-M4 identified.
J-Link>erase
Erasing device...

****** Error: Timeout while preparing target, RAMCode did not respond in time. (PC = 0x00000000, CPSR = 0x00000000, LR = 0x01000000)!
Failed to prepare RAMCode using RAM
ERROR: Erase returned with error code -1.
J-Link>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我手头有一块s32k144的板子被锁住了,用jtag口进行解锁,发现0x400~0x40f数据错了,好像是不能擦除 ...

看下复位引脚,如果复位引脚已经是持续的电平,彻底锁死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下复位引脚,如果复位引脚已经是持续的电平,彻底锁死了

昨天在不经意间,多试了几次解锁步骤,发现突然解开了,现在板子正常跑起来没有问题了,就是不清楚,下载程序有的时候,不经意间就被锁了,很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