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ADS1256初始化不成功,DRDY引脚一直为高,求帮助和建议,感谢!

楼主(2024-04-16):
使用模块:ADS1256

开发板:SYM32V6开发板
硬件连接和实物如下图所示:使用V6开发板配套的标准库ADS1256驱动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打印数据,我需要用HAL库进行驱动,把V7板子的ADS1256的底层硬件驱动的C文件和H文件添加到自己的工程中,工程是用CUBE生成的,硬件还是使用V6开发板,按照流程进行操作,无法正常读出芯片ID,实测DRDY引脚一直为高,程序复位的一瞬间有高低变化的波形,之后一直拉高,对ADS1256的引脚配置和驱动流程都是使用安富莱的未作修改,找了好久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,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提供些建议,感谢感谢。

硬件连接图

硬件连接图

驱动流程

驱动流程

楼主:
开发板是STM32V6,工程是用STM32CUBEMX生成的,再给出ADS初始化程序,是不是我生成的工程里面有需要更改的地方之类的,请各位指点

网友A:
将这个HAL的代码跟可以正常运行的标准库代码里面引脚定义核对下,还有中断入口,特别是中断入口,不同引脚的中断入口不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这个HAL的代码跟可以正常运行的标准库代码里面引脚定义核对下,还有中断入口,特别是中断入口,不同引脚 ...

谢谢大佬回复,我按照标准库的引脚配置自己重新用CUBE配置了引脚。可以正常工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