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启动FreeRTOS卡在prvStartFirstTask中

楼主(2024-04-16):
程序卡在这个prvStartFirstTask函数中,我已经按照网上的方法修改了启动汇编呀,但是依然会卡在这个地方

网友A:
不用自己移植的,用 stm32cubemx 生成工程啥都不用修改直接运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自己移植的,用 stm32cubemx 生成工程啥都不用修改直接运行

这个就是stm32cubemx生成的

楼主:
可是这个就是cubemx自动生成的

楼主:
可是这个就是cubemx生成的代码

楼主:
可是这个就是cubemx生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自己移植的,用 stm32cubemx 生成工程啥都不用修改直接运行

我怀疑是这个systick_init链接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怀疑是这个systick_init链接的问题

你看看这个地方选对了没有,要选定时器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这个地方选对了没有,要选定时器,

是的我选择的就是TIM2,目前我调试发现是在进程栈中最后运行到这里,下一步就是跳转到HandFualt之中了  ,我有点没有看懂为什么R4寄存值这么奇怪呢?

网友:
是创建了很多任务还是就是测试闪灯啊,先测试闪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