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波电路和限幅电路

楼主(2024-04-16):
检波电路和限幅电路

检波电路---C3和R6选值RC应>3t,这个怎么理解?时间常数>3t?C3=0.01uF这个是随意定的?假如0.1uF、0.01uF行不行?

限幅电路---2AP9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0.2V,所以可滤除幅值为1V的高频噪声,而不会滤除幅值较低的超声回波信号,这里“1V”是怎么计算出来的,幅值较低的超声波回波信号这个信号有多大?

网友:
楼主,请问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啊,正好也要学习使用这方面的电路。

网友A:
3t里面的t就是希腊字母tao,通常用来表示电路的时间常数。对于RC电路的时间常数就是RC(阻值*容值)。选值的话要考虑很多方面,像电容引入的相位滞后,阻值的阻抗与信号源是否匹配等,这里估计书上就是给了个经典值。
限幅电路的那个1V应该不是算出来的,看书里的描述,应该是说他的输入信号里存在1V的噪声,而他的限幅电路会把超过0.2V的给滤除,自然也就滤掉了1V的噪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t里面的t就是希腊字母tao,通常用来表示电路的时间常数。对于RC电路的时间常数就是RC(阻值*容值)。选值 ...

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 很有帮助  进一步的青椒一下  这个限幅电路是把大于0.2V的滤除掉吗?这个0.2V怎么计算的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 很有帮助  进一步的青椒一下  这个限幅电路是把大于0.2V的滤除掉吗?这个0.2V怎么计算 ...

这个0.2V就是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呀。当电压超过0.2V之后二极管导通,输入就被箝位在0.2V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