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THREADX系统,设置低功耗USB连接不上

楼主(2024-04-16):
THREADX系统,系统设置低功耗后,发现USB连接不上,取消低功耗就能连上,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USB也有个低功耗设置的,插入USB后唤醒低功耗,可以研究下。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B也有个低功耗设置的,插入USB后唤醒低功耗,可以研究下。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。

好的,我研究一下,谢谢硬汉哥!
threadx的低功耗貌似也省不了多少电吧,1mS产生一次中断,唤醒一次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研究一下,谢谢硬汉哥!
threadx的低功耗貌似也省不了多少电吧,1mS产生一次中断,唤醒一次;

得上停机和待机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