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CROLLBAR滚动条控件,点击一次向下箭头,会跑到最底部才会停止,找不出原因,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?

楼主(2024-04-16):
emwin中SCROLLBAR滚动条控件,点击一次向下箭头,会跑到最底部才会停止,找不出原因,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?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scroll =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(hItem, GUI_ID_VSCROLL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ROLLBAR_SetWidth(hscroll, 3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ROLLBAR_GetSkinFlexProps(&pProps, SCROLLBAR_SKINFLEX_PI_UNPRESSE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Frame[0] = GUI_TRANSPARE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Frame[1] = GUI_GRA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Frame[2] = GUI_TRANSPARE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Upper[0] = GUI_TRANSPARE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Upper[1] = GUI_TRANSPARE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Lower[0] = GUI_TRANSPARE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Lower[1] = GUI_TRANSPARE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Shaft[0] = GUI_TRANSPARE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Shaft[1] = GUI_TRANSPARE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ColorArrow = GUI_GRA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ColorGrasp = GUI_GRA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ROLLBAR_SetSkinFlexProps(&pProps, SCROLLBAR_SKINFLEX_PI_UNPRESSE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ROLLBAR_SetSkinFlexProps(&pProps, SCROLLBAR_SKINFLEX_PI_PRESSED);

楼主:
        这是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scroll =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(hItem, GUI_ID_VSCROL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ROLLBAR_SetWidth(hscroll, 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ROLLBAR_GetSkinFlexProps(&pProps, SCROLLBAR_SKINFLEX_PI_UNPRESSE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Frame[0] = GUI_TRANSPARE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Frame[1] = GUI_GRA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Frame[2] = GUI_TRANSPARE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Upper[0] = GUI_TRANSPARE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Upper[1] = GUI_TRANSPARE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Lower[0] = GUI_TRANSPARE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Lower[1] = GUI_TRANSPARE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Shaft[0] = GUI_TRANSPARE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aColorShaft[1] = GUI_TRANSPARE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ColorArrow = GUI_GRA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ops.ColorGrasp = GUI_GRA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ROLLBAR_SetSkinFlexProps(&pProps, SCROLLBAR_SKINFLEX_PI_UNPRESSE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ROLLBAR_SetSkinFlexProps(&pProps, SCROLLBAR_SKINFLEX_PI_PRESSED);

楼主:
SCROLLBAR滚动条控件,点击一次向下箭头,会跑到最底部才会停止

emwin中SCROLLBAR滚动条控件,点击一次向下箭头,会跑到最底部才会停止,找不出原因,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?

我是在ICONVIEW控件添加的滚动条。

这是配置:
hscroll =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(hItem, GUI_ID_VSCROLL);
SCROLLBAR_SetWidth(hscroll, 30);
SCROLLBAR_GetSkinFlexProps(&pProps, SCROLLBAR_SKINFLEX_PI_UNPRESSED);
pProps.aColorFrame[0] = GUI_TRANSPARENT;
pProps.aColorFrame[1] = GUI_GRAY;
pProps.aColorFrame[2] = GUI_TRANSPARENT;
pProps.aColorUpper[0] = GUI_TRANSPARENT;
pProps.aColorUpper[1] = GUI_TRANSPARENT;
pProps.aColorLower[0] = GUI_TRANSPARENT;
pProps.aColorLower[1] = GUI_TRANSPARENT;
pProps.aColorShaft[0] = GUI_TRANSPARENT;
pProps.aColorShaft[1] = GUI_TRANSPARENT;
pProps.ColorArrow = GUI_GRAY;
pProps.ColorGrasp = GUI_GRAY;
SCROLLBAR_SetSkinFlexProps(&pProps, SCROLLBAR_SKINFLEX_PI_UNPRESSED);
SCROLLBAR_SetSkinFlexProps(&pProps, SCROLLBAR_SKINFLEX_PI_PRESSED);

网友A:
添加了多少选项,添加100行试试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添加了多少选项,添加100行试试效果。

原先是12行,我试了100行还是同样的效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原先是12行,我试了100行还是同样的效果

把你的皮肤色设置删掉,在模拟器上测试下是否正常。

是不是你的触摸没有正常释放导致的,点击后一直是按下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皮肤色设置删掉,在模拟器上测试下是否正常。

是不是你的触摸没有正常释放导致的,点击后一直是 ...

在模拟器上测试是正常的,鼠标点击向下箭头不会一直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皮肤色设置删掉,在模拟器上测试下是否正常。

是不是你的触摸没有正常释放导致的,点击后一直是 ...

我在设备上去掉皮肤色设置还是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皮肤色设置删掉,在模拟器上测试下是否正常。

是不是你的触摸没有正常释放导致的,点击后一直是 ...

我的回调函数里面没有滚动条相关触发的case,因为我是在ICONVIEW控件上直接加的滚动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回调函数里面没有滚动条相关触发的case,因为我是在ICONVIEW控件上直接加的滚动条

你用的是ICONView不是LISTView?

ICONVIEW的问题就比较多了,首先这个需要巨大的动态内存空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ICONView不是LISTView?

ICONVIEW的问题就比较多了,首先这个需要巨大的动态内存空间。

LISTView也是一样的效果,但是我用另外一个项目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两个项目代码我也比较了,是一样的。就是应该怎么判断我的触摸是否正常?我点击屏幕一切正常。
是这部分的代码吗?
int z_th = 10;
int old_x, old_y;
int Read_TouchPanel(int *x, int *y)
{
//return 0 fai;ure, 1 success.
    short adc_x, adc_y,z1,z2;
    if(pendown_complete!=0)
    {
        adcIoctl(START_MST_POLLING,0,0);
        adcReadXY(&adc_x,&adc_y,1);
        adcReadZ(&z1,&z2,1);
        if( ((inpw(REG_ADC_ZSORT0)&0xfff)<=z_th) ||
                ((inpw(REG_ADC_ZSORT1)&0xfff)<=z_th) ||
                ((inpw(REG_ADC_ZSORT2)&0xfff)<=z_th) ||
                ((inpw(REG_ADC_ZSORT3)&0xfff)<=z_th)   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sysprintf("0000000000000\n");
            pendown_complete=0;
            adcIoctl(PEPOWER_ON,0,0);
            *x = old_x;
            *y = old_y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*x = (XSIZE_PHYS * (adc_x)) / 4096;
            *x = adc_x;
            //*y = (YSIZE_PHYS * (4095-adc_y)) / 4096;
            *y = adc_y;
            old_x = *x;
            old_y = *y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1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*x = old_x;
        *y = old_y;
        return 0;
    }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LISTView也是一样的效果,但是我用另外一个项目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两个项目代码我也比较了,是一样的 ...

可以这样测试,创建个按钮,看看能正常触发按钮的松手消息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这样测试,创建个按钮,看看能正常触发按钮的松手消息不。

可以的,button按钮的按下和释放是正常的,只要附加了滚动条的LISTVIEW和ICONVIEW都不行。但是按下滑动条中间的滑块,滚动是正常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的,button按钮的按下和释放是正常的,只要附加了滚动条的LISTVIEW和ICONVIEW都不行。但是按下滑动条 ...

别的看不出那里的问题了,你再找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的看不出那里的问题了,你再找找。

会不会是控件本身的BUG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会不会是控件本身的BUG啊

控件SCROLLBAR有bug概率很小。

排查下你的ICOVIEW内存给够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控件SCROLLBAR有bug概率很小。

排查下你的ICOVIEW内存给够没

这个ICOVIEW内存怎么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控件SCROLLBAR有bug概率很小。

排查下你的ICOVIEW内存给够没
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ICONVIEW_0);

    ICONVIEW_SetIconAlign(hItem, ICONVIEW_IA_TOP);
    ICONVIEW_SetTextColor(hItem, ICONVIEW_CI_UNSEL, GUI_WHITE);
    ICONVIEW_SetTextColor(hItem, ICONVIEW_CI_SEL, GUI_CYAN);
    ICONVIEW_SetFrame(hItem, GUI_COORD_X, 10);
    ICONVIEW_SetFrame(hItem, GUI_COORD_Y, 0);
    ICONVIEW_SetSpace(hItem, GUI_COORD_X, (650-550*1)/1);
    ICONVIEW_SetSpace(hItem, GUI_COORD_Y, (440-45*8)/2);
    ICONVIEW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20_1);
    ICONVIEW_SetBkColor(hItem, ICONVIEW_CI_BK, GUI_BLACK);
    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();//新增加的函数

    #if 1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FM_PRESET_NUM; i++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AddBitmapItem(hItem, &bmfm_station_listview, (const char*)AppNvr_Getfmservicepreset(i));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(hItem, &bmfm_station_listview, (const char*)AppNvr_Getfmservicepreset(i));//新增加的函数
        }

我增加了这两个函数可以了,但是流位图的图片不能显示,然后我更改了图片格式,虽然图片正常显示了,但是下键功能有何之前一样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控件SCROLLBAR有bug概率很小。

排查下你的ICOVIEW内存给够没

我发现不管是iconview 还是listview ,只要把图片去掉就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发现不管是iconview 还是listview ,只要把图片去掉就正常了

早期我做的这个例子主界面就是ICONVIEW+滚动条

V1.2d版本 ,在小屏上展示就是正常滚动的,可供参考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