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MX] ST的RTC的这个指导文件是不是老旧不适用了?

楼主(2024-04-17):
硬汉的公众号里面提到了RTC的问题,我又翻出来st的一篇指导文档AN3060,文档日志显示是2015年的,里面提到的设计要点感觉与事实不符。

这个文档是:

它的主要意思是,st都做好了,晶振不用外部电容和电阻,备用电池那个管脚也不用多余的设计。。

但是,我查了几种评估板的原理图,它们都是要配置外部电容的,容量还各不相同,还都预留了外部电阻的位置,说明他们自己的硬件工程师都没信心肯定起振。

我自己做的电路板,F405的,32768的晶振选择的爱普生或者精工的6pf/3215封装的,外部电容从1pf到10pf都可以运行,只是精度不好。但是不接电容就肯定不行。爱普生MC306的晶振效果最好,起振合格率最高。
各种规律匪夷所思。

另外,我的后备电池管脚与电池之间直接连接的话,有约50%的概率断电重启丢失RTC时间。如果电池和管脚之间连一个100欧姆的电阻,这个丢失时间的概率可以降到1%,但是不能完全消除。这个也和指导文档不符。
大家都是怎么选RTC的外部电容的和电路的???

楼主:
搞错了,这个知道文档AN3060说的不是st的mcu,而是它的专用RTC芯片:  M41T83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还有个文档,晶振和匹配电容选型

STM32的振荡器设计指南应用笔记AN2867,中文版和英文版以及强烈推荐的32768晶振型号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673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有个文档,晶振和匹配电容选型

STM32的振荡器设计指南应用笔记AN2867,中文版和英文版以及强烈推 ...

已经按照这个文档的推荐选择32768的晶振了。 只有大个子的封装比较稳定,目前流行的3215封装晶振还是很容易出问题,折腾我两年了,一直无解。

网友:
赞,这个RTC出过多次问题,动不动掉时间

网友:
stm32f103的32768振荡器就是噩梦,不知道有没有改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