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修改V7-SPI-DMA的模式为只收模式,但是sclk时钟显示不对

楼主(2024-04-17):
求助各位佬,可以帮小弟看看这段代码怎么改吗,ADS1278硬件SPI使用的是安富莱的驱动。
遇到的问题是:ads1278是中断触发adc采样,我将SPI接收函数放在中断里,如果只接受一个字符,那么slck因该只有8个pwm波,但实际是,修改V7-SPI-DMA的模式为只收模式,但是sclk时钟显示接收和发送的时钟都有,有16个pwm波,不知道是哪里没改对。

ads1278的SCLK/DRDY/DOUT时序图:

硬件spi初始化:

spi接受函数:

中断触发ads1278接收,并只接收一个字节

ads1278的SCLK/DRDY/DOUT时序图:

ads1278的SCLK/DRDY/DOUT时序图:

ads1278的SCLK/DRDY/DOUT时序图:

ads1278的SCLK/DRDY/DOUT时序图:

硬件spi初始化:

硬件spi初始化:

spi接受函数:

spi接受函数:

中断触发ads1278接收,并只接收一个字节

中断触发ads1278接收,并只接收一个字节

网友A:
分享完整代码到百度云,我看下。

楼主:
    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tc1qa5TobgJNXnam5S-pjQ  提取码:9bv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享完整代码到百度云,我看下。

代码在网盘里,麻烦您看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代码在网盘里,麻烦您看一下

1、不要在中断里面读取等待,在中断外部等待。

        while (wReceiveState == RECEIVE_WAI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}

2、另外看你的EXTI中断是不是触发了两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不要在中断里面读取等待,在中断外部等待。

        while (wReceiveState == RECEIVE_WAIT)

谢谢站长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