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实体按键操作GUIX vertical list

楼主(2024-04-18):
如图所示,vertical list的例子,飞梭怎么操作这个垂直列表呢?类似于触摸向上滑动来显示没有显示出来的内容
希望有玩过的大神给点建议,谢谢!

网友A:
看下vertical list的API列表,应该有对应的函数可以操作,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按键发消息调用这个API。

如果没有,那个滚动条肯定有对应的API,也可以操作这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vertical list的API列表,应该有对应的函数可以操作,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按键发消息调用这个API。

如 ...

通过飞梭发送自定义事件,在事件中通过gx_vertical_list_selected_set设置列表可以实现类似于滑动的操作效果。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