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请教stm32传输图片的问题

楼主(2024-04-18):
基于项目的想法,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可行性,目前存在的疑问如下:

基于STM32H7,使用Socket通信把Stm32拍摄的图片传输到上位机中进行图像处理(是否要挂载SD卡,通过存储在SD卡上传输)。

买的是标定等集成好的相机有CPP和python的API(请问如何使用Stm32驱动相机并保存图片)

还是直接在Stm32基于CubeAI上进行图像处理,与相机数据处理。

请问一下这个项目的技术路线和难点在哪

网友A:
直接搞一个openmv

网友B:
试试搞个openmv +1
最近我在搞的图像识别分析,就是利用openmv提取出图片的特征,把用matlab训练的机器学习模型部署到stm32上, 然后将图像分析出来的参数传到stm32里跑模型得出结果

网友:
参考案例1:

【原创开源应用第1期】花式玩转网络摄像头之TCP上位机软件实现,高端大气上档次,速度2MB/S,华丽丽的界面效果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016&fromuid=58

网友:
参考案例2:

【专题教程第3期】开发板搭建Web服务器,利用花生壳让电脑和手机可以外网远程监控,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687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搞一个openmv

我们要双目相机,目前没有看到合适的选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试试搞个openmv +1
最近我在搞的图像识别分析,就是利用openmv提取出图片的特征,把用matlab训练的机器学 ...

请问一下单目目前有很好的深度识别算法吗,我们之前考虑过单目相机,但是我们要检测深度,感觉openmv不太合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