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5.39使用CMSIS-View和CMSIS-Compiler实现stdout重定向故障

楼主(2024-04-18):
问题描述:最近看更新了新版MDK和一些新的组件,想试一试什么效果,用一些老工程直接切换,发现Event Recorder无法工作,因此直接使用MDK5.39创建全新工程,全部组件都用新的;发现虽然Event Recorder工作了,但程序却死机了。

1.使用新的组件(CMSIS-Compiler和CMSIS-View两个一起替代了ARM-Compiler)

使用最新的组件

使用最新的组件

2.配置运行环境,stdout使用Event Recorder

配置运行环境

配置运行环境

3.Event Recorder使用DWT为时钟

使用DWT为时钟

使用DWT为时钟

4.任务中增加打印,仿真发现printf后死机了,定位发现是EventRecorderTimerGetCount函数里出问题了,里面只是获取了一下DWT计数器

仿真打印异常死机

仿真打印异常死机

5.更改Event Recorder为RTOS时钟,重新仿真,故障消除

更改时钟故障消除

更改时钟故障消除

这样就很迷了,尝试了手动初始化DWT无效果,不知道咋回事,网友们帮忙看看

楼主:
安装5.39版本之前,看到很多网友说这个版本build跟rebuild一样。
我用新版打开老工程也是这个问题,但是编译这个完全用新版创建的工程后发现,修改单个文件后build只编译了这一个文件。
因此这个可能是向前兼容的问题

网友:
通过楼主的描述,这样的话就是DWT时钟周期计数器在MDK5.39的AC6.21下无法正常运行。回头我试试。

楼主:
今晚用旧的组件创建工程,一点点往上加,最终发现是一个地方改变了默认值,导致程序运行死机,差别如下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今晚用旧的组件创建工程,一点点往上加,最终发现是一个地方改变了默认值,导致程序运行死机,差别如下: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

非特权级模式不能访问内核寄存器,含DW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