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stm32仿真时停止,看不到程序在哪里停止了

楼主(2024-04-19):
我用KEIL运行RTX5,程序仿真跑起来一切都正常。但是我停止时,看不到程序停在哪个地方,求大佬指点

网友:
可以考虑在想要暂停的地方打断点好些。

网友:
一般停在空闲线程 osRtxIdleThread 中。可以在调试的时候把汇编窗口打开。
另外注意设置编译优化等级为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