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LVGL列表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24-04-19):
在主界面创建了一个列表,此时有选项框,切换为次级页面后,再切换成主界面选项框没了,但是使用按键点击有对应的页面有相应,且点击时界面会刷新出选择项后切换页面。想问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切换后无选项框的问题。

网友A:
选中状态的那个背景吗,可以触摸返回这个页面后,手动设置选中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中状态的那个背景吗,可以触摸返回这个页面后,手动设置选中态。

用的是实体按键,没有用到触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的是实体按键,没有用到触屏

一样,实体按键返回手动处理下。

网友:
返回上级页面发一次刷新的消息,让页面刷新一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