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07和f103的i2c通讯问题

楼主(2024-04-21):
使用硬件i2c,407作为从机使用硬件中断i2c接收,103作为主机阻塞发送,是有bug吗我配置好了之后怎么都完成不了通信

网友:
注意上拉电阻,然后就是F407的从机例子直接使用标准库软件包或者HAL库软件包里面配套好的,可以直接使用。

网友:
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测一下

楼主:
谢谢你们的回复,查了一天结果是地址填错了,mx配置玩的地址直接使用i2c.c里的地址就好,不用左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们的回复,查了一天结果是地址填错了,mx配置玩的地址直接使用i2c.c里的地址就好,不用左移

估计是这个问题了

HAL库硬件I2C地址配置大坑排雷注意事项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596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