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输入捕获干扰

楼主(2024-04-21):
使用定时器2做输入捕获,输入信号来自信号发生器的1KHz信号,已经做了滤波,如下
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Filter = 0xF;

结果发现偶尔出现捕获到的数据不正确,如图,图中纵坐标是周期,单位us。猜测是由于干扰导致中断偶尔提前触发的问题,大佬们都是怎么处理的

网友A:
可以考虑使用这个引脚的EXTI外部中断触发再测试一次。排除程序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使用这个引脚的EXTI外部中断触发再测试一次。排除程序问题。

查出来了,硬件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