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内部ADC可使用采样通道数

楼主(2024-04-22):
硬汉哥,请教一下使用STM32H743IIT6内部ADC一次最多可以同时打开使用多少个采样通道?如果是单独使用内部ADC1一次最多可以同时使用多少个采样通道呢?

网友:
如果所有的通道没有引脚复用,所有的通道都可以打开的,可以使用CubeMX分配下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