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配置了优先级没用?而且这个按键对应的灯还是随机的?

楼主(2024-04-22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main.c
* rev 1.0 22-Apr-2024 dell
* ISR_task3
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pico/stdlib.h"
#include <stdbool.h>
#include "hardware/pwm.h"
#include "hardware/uart.h"
#include "hardware/irq.h"
#include <string.h> // For strncmp
#include <stdlib.h> // For atoi
#include <stdio.h>

void setup_led(uint LED_PIN);
void setup_led1(uint LED_PIN);
void setup_button(uint BUTTON_PIN_ALL);
void button_red_isr();
void button_green_isr();
void button_blue_isr();

#define BUTTON_PIN0 5
#define BUTTON_PIN1 10
#define BUTTON_PIN2 20
//const uint BUTTON_PIN[] = {5, 6, 7};  // Button GPIO pin
const uint LED_PIN[] = {2, 3, 4};
bool increasing = true; // 增减状态的标志变量
uint16_t brightness = 0;
uint BUTTON_RED_ISR=5;
uint BUTTON_GREEN_ISR=6;
uint BUTTON_BLUE_ISR=7;

uint BUTTON_RED_PRESS=0;
uint BUTTON_BLUE_PRESS=0;
uint BUTTON_GREEN_PRESS=0;

// Define pins as in Task 1

// Function to adjust color intensity - To be completed by student
void adjust_color_intensity(uint color_pin) {
    // Implement color intensity adjustment logic
    uint slice_num = pwm_gpio_to_slice_num(color_pin);
    brightness=0;
    int i=1;
    int j=1;
    while(i==1)
    {
        if (increasing) {
            // Increase brightness
            brightness++;
            if (brightness >= 255) {
                increasing = false; // 如果到最高
            }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// Decrease brightness
            brightness--;
            if (brightness <= 0) {
                increasing = true; // 如果最低,切换状态
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/ Set PWM level to control LED brightness
        pwm_set_gpio_level(color_pin, brightness);
        while(j<=30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if(j>3000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// ISRs for each button - To be filled in by students
void button_red_isr() {
    //pwm_set_gpio_level(LED_PIN[0], 1);
    //if(gpio_get(BUTTON_PIN0))
        adjust_color_intensity(LED_PIN[0]);
}
void button_green_isr() {
    //pwm_set_gpio_level(LED_PIN[1], 0);
    //if(gpio_get(BUTTON_PIN1))
        adjust_color_intensity(LED_PIN[1]);
}
void button_blue_isr() {
    //pwm_set_gpio_level(LED_PIN[2], 0);
    //if(gpio_get(BUTTON_PIN2))
        adjust_color_intensity(LED_PIN[2]);
}

int main() {
    // Initialize stdlib and configure GPIOs
    //stdio_init_all();
    setup_led(LED_PIN[0]);
    setup_led1(LED_PIN[1]);
    setup_led(LED_PIN[2]);

    setup_button(BUTTON_PIN0);
    setup_button(BUTTON_PIN1);
    setup_button(BUTTON_PIN2);

    uart_init(uart0, 9600);
    gpio_set_function(0, GPIO_FUNC_UART);
    gpio_set_function(1, GPIO_FUNC_UART);

    // TODO: Configure interrupts for the three buttons

    irq_set_exclusive_handler(PIO0_IRQ_0, button_red_isr);
    irq_set_priority(PIO0_IRQ_0, PICO_HIGHEST_IRQ_PRIORITY); // 最高优先级
    gpio_set_irq_enabled_with_callback(BUTTON_PIN0, GPIO_IRQ_EDGE_FALL, true, &button_red_isr);
    irq_is_enabled(PIO0_IRQ_0);
    //irq_set_enabled(PIO0_IRQ_0, true);

    irq_set_exclusive_handler(PIO0_IRQ_1, button_green_isr);
    irq_set_priority(PIO0_IRQ_1, PICO_DEFAULT_IRQ_PRIORITY); // 次高优先级
    gpio_set_irq_enabled_with_callback(BUTTON_PIN1, GPIO_IRQ_EDGE_FALL, true, &button_green_isr);
    irq_is_enabled(PIO0_IRQ_1);
    //irq_set_enabled(PIO0_IRQ_1, true);

    irq_set_exclusive_handler(PIO1_IRQ_0, button_blue_isr);
    irq_set_priority(PIO1_IRQ_0, PICO_LOWEST_IRQ_PRIORITY); // 次次高优先级
    gpio_set_irq_enabled_with_callback(BUTTON_PIN2, GPIO_IRQ_EDGE_FALL, true, &button_blue_isr);
    irq_is_enabled(PIO1_IRQ_0);

    while (true) {
      if(gpio_get(BUTTON_PIN0))//只有if触发之后才能把所有的中断都配置上
        {
            gpio_set_irq_enabled_with_callback(BUTTON_PIN0, GPIO_IRQ_EDGE_FALL, true, &button_red_isr);
        }
        if(gpio_get(BUTTON_PIN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gpio_set_irq_enabled_with_callback(BUTTON_PIN1, GPIO_IRQ_EDGE_FALL, true, &button_green_isr);
        }
        if(gpio_get(BUTTON_PIN2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gpio_set_irq_enabled_with_callback(BUTTON_PIN2, GPIO_IRQ_EDGE_FALL, true, &button_blue_isr);
        }
       tight_loop_contents();
    }
    return 0;
}

void setup_led(uint LED_PINS) {
    gpio_init(LED_PINS);
    gpio_set_dir(LED_PINS, GPIO_OUT);
    //gpio_put(LED_PIN, 1);
    gpio_set_function(LED_PINS, GPIO_FUNC_PWM);
    uint slice_num = pwm_gpio_to_slice_num(LED_PINS);
    pwm_set_wrap(slice_num, 255);
    pwm_set_chan_level(slice_num, PWM_CHAN_A, 255);
    pwm_set_enabled(slice_num, true);
}

void setup_led1(uint LED_PINS) {
    gpio_init(LED_PINS);
    gpio_set_dir(LED_PINS, GPIO_OUT);
    //gpio_put(LED_PIN, 1);
    gpio_set_function(LED_PINS, GPIO_FUNC_PWM);
    uint slice_num = pwm_gpio_to_slice_num(LED_PINS);
    pwm_set_wrap(slice_num, 255);
    pwm_set_chan_level(slice_num, PWM_CHAN_B, 255);
    pwm_set_enabled(slice_num, true);
}

void setup_button(uint BUTTON_PIN_ALL) {
    gpio_init(BUTTON_PIN_ALL);
    gpio_set_dir(BUTTON_PIN_ALL, GPIO_IN);
    gpio_pull_up(BUTTON_PIN_ALL);
}

网友:
从代码上来看,没发现什么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