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关于RLFS文件系统,文件时间的问题

楼主(2024-04-22):
按照文档,使用如下函数设置文件的时间,获取文件时间。

设置文件时间代码:

void set_timestamp (void) {
  fsTime timedate;

  // Set time and date
  timedate.hr   = 17;
  timedate.min  = 30;
  timedate.sec  = 2;

  timedate.day  = 25;
  timedate.mon  = 10;
  timedate.year = 2019;

  // Modify the timestamps
  if (ftime_set ("file.txt", &timedate, &timedate, &timedate) == fsOK) {
    printf ("File create, last access and last write time were successfully modified.\n");
  }
  else {
    printf ("Failed to set the file timestamp.\n");
  }
}

查看文件时间代码
void get_timestamp (void) {
  fsTime create, access, write;

  // Get the timestamps
  if (ftime_get ("file.txt", &create, &access, &write) == fsOK) {
    printf ("File create, last access and last write time were successfully retrieved.\n");

    //Output the file create time and date information
    printf ("Create Time: %d:%d:%d, %d.%d.%d\n", create.hr,  create.min, create.sec,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eate.day, create.mon, create.year);
  }
  else {
    printf ("Failed to get the file timestamp.\n");
  }
}

这两个函数,运行printf的信息都是成功的,设置文件时间后,又重新打印文件时间,运行看到的结果都是正确的。

但是,把SD卡拔出来,插到电脑上看,文件时间就不对了。时间也看不出什么规律来。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没测试过这个函数,后面有时间了试试。

网友:
试试先用fclose关掉文件,再设置ftime_s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