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vent Recorder] event 无输出

楼主(2024-04-23):
Warning: uvision does not support Event Recorder Protocol version.

Warning: 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itialized memory!
进入debug后,提示这个,没有输出,不知道是啥原因导致的

网友:
注意这个问题。

使用Event Recorder提示Warning: 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itialized memory!解决办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922&fromuid=58

楼主:
Warning: uvision does not support Event Recorder Protocol version.  这个是什么原因的,有碰到过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Warning: uvision does not support Event Recorder Protocol version.  这个是什么原因的,有碰到过没

用的那个版本和那个内核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那个版本和那个内核芯片

5.33的,imxrt1052的片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5.33的,imxrt1052的片子

1052测试这个,完全没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