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用stm32f429点at070tn92这款屏

楼主(2024-04-23):
我是用cubemx去配置的工程,需要用公司同事画的板子去点屏,板载mcu是stm32f429igt6,这个at070tn92屏的驱动ic是ek9713,还是个电阻屏,我几乎找遍了都没找到相关的教程或者驱动代码;我也试过正点原子官方的点屏demo,烧到我的板子上还是只亮背光。求助!!!已经卡了三周了,我本来就是第一次接触stm32相关的内容,我还以为是屏已经点好了只需要我去移植lvgl就好了,结果屏到现在还没点亮

网友A:
先把背景层点亮。

F429驱动TFT裸屏时LTDC时序配置说明(以V6的7寸驱动为例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852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背景层点亮。

F429驱动TFT裸屏时LTDC时序配置说明(以V6的7寸驱动为例)

请问可以用外挂的flash驱动RGB屏吗,stm32f429内置的ram只有256k我看,flash是1m

楼主:
您好,这个背景层应该是点亮了的,现在有个问题,我们开发板上没有外挂sdram,只有一个通过spi接口连接的8MByte的flash;板子内部的ram肯定是不够放驱屏的gram的,我想问下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把rgb屏驱动起来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可以用外挂的flash驱动RGB屏吗,stm32f429内置的ram只有256k我看,flash是1m

不行,得用内存不够。Flash没法没法动态更新数据,擦写速度太慢。而且有寿命限制。

网友:
硬件上就不支持,没有RAM是无法驱动RGB屏的,折腾软件是没用的,改硬件吧

楼主:
好的,我和硬件的同事说一下;然后我这边想确定一下确实是因为ram不够驱不起来的问题,我想改成黑白显示,先显示效果出来,我记得黑白的话一个字节能存八个像素,这个有什么办法改吗?或者有没有参考例程之类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和硬件的同事说一下;然后我这边想确定一下确实是因为ram不够驱不起来的问题,我想改成黑白显示, ...

可以参考V6开发板
【STM32-V6】STM32F429BIT6开发板开源, 丰富软件资源, 强劲硬件配置, 配套600多实例, 21套手册持续更新中2023-11-01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8&fromuid=18397

楼主:
目前黑白的试了一下遇到点麻烦,昨天和fae联系的,他们建议的解决方法是用仿真调试或者修改分辨率让RGB屏部分显示,这两种方法。我测试了部分显示,仅改变ltdc中的totalwidth和totalheight,以及accumulateactiveW和H,好像都和之前情况一样。我想问下,使用f429内部ram点屏的话,不用配置fmc吧,如果chip select选ne1,memorytype选择 LCD interface,那么lcd register select 就得配置FMC_AX接口,原理图上并没有。是不是color frame buffer start address也需要改?默认配置的是0XD0000000。如果是第二种,使用仿真,他们让我自己去查资料很多,我查了一下这个是在没硬件的条件下进行的,我想问这个仿真的意思是不是,在电脑中去模拟点屏的操作,类似lvgl simulaitor那种的一个窗口,实际上并不会用到硬件设备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黑白的试了一下遇到点麻烦,昨天和fae联系的,他们建议的解决方法是用仿真调试或者修改分辨率让RGB屏部 ...

内部ram点rgb屏不用配fmc,不过需要算一下显存占了多少ram空间,要不然内部ram不一定够
比如想显示100*100大小,因为LTDC不支持单色颜色格式,所以每个像素点最少占用1字节,总的显存大小就是100*100=10K字节
可以定义一个10K字节大小的全局数组作为显存,然后显存的起始地址就是数组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