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中使用按键创建或者删除任务,来回按三次,系统就跑飞,卡死了。怎么办呀?

楼主(2024-04-23):
static void bms_start_screen(){
    xTaskCreate((TaskFunction_t )bms_test_task1,
                (const char*    )"bms_test_task1",
                (uint16_t       )BMS_TTEST_TASK_STACK_SIZE,
                (void*          )NULL,
                (UBaseType_t    )BMS_TTEST_TASK_STACK_SIZE,
                (TaskHandle_t*  )&bms_test_task_handler);
}

static void bms_stop_screen(){
    xTimerStop((TimerHandle_t  )s_bms_admin[BMS_PORT1_A].Timer_Handler,   /* 待启动的定时器句柄 */
               (TickType_t     )portMAX_DELAY);        /* 等待系统启动定时器的最大时间 */

    trace("command_bms vTaskDelete");
    vTaskDelete(bms_test_task_handler);
    s_bms_admin[BMS_PORT1_A].bms_process = bms_start;
}

网友A:
1、FreeRTOS实际完成任务删除是在空闲任务里面。注意给空闲任务运行机会,否则出问题
2、注意正确的创建和删除姿势
                   /* K2键按下 删除任务vTaskLED */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DOWN_K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K2键按下,删除任务vTaskLED\\r\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HandleTaskLED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TaskDelete(xHandleTaskLE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HandleTaskLED = NUL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/* K3键按下 重新创建任务vTaskLED */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DOWN_K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K3键按下,重新创建任务vTaskLED\\r\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HandleTaskLED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TaskCreate(    vTaskLED,            /* 任务函数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vTaskLED",          /* 任务名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2,                 /* stack大小,单位word,也就是4字节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                /* 任务参数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                   /* 任务优先级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xHandleTaskLED );   /* 任务句柄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FreeRTOS实际完成任务删除是在空闲任务里面。注意给空闲任务运行机会,否则出问题
2、注意正确的创建和 ...

按几次后就没反应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几次后就没反应了

参考我们303的任务创建和删除例子,可以无限次创建和删除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6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