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MX] cubemx工程移植bsp文件时出现报错

楼主(2024-04-23):
报错代码是../User/bsp\bsp.h(134): error: conflicting types for 'Error_Handler'

检查发现是bsp文件中的Error_Handler函数和cubemx自动生成的Error_Handler函数定义出现问题
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

楼主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jneeWDIsNoJNxL2lMmhhA?pwd=0yj3
提取码:0yj3
这是工程文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jneeWDIsNoJNxL2lMmhhA?pwd=0yj3
提取码:0yj3
这是工程文件

统一下即可,可以将CubeMX生成的Error_Handler函数替换为bps.C文件里面的定义的。

楼主:
graduate_1\graduate_1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HAL_SDRAM_Init (referred from bsp_fmc_sdram.o).
graduate_1\graduate_1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HAL_SDRAM_SendCommand (referred from bsp_fmc_sdram.o).
graduate_1\graduate_1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HAL_SDRAM_ProgramRefreshRate (referred from bsp_fmc_sdram.o).
graduate_1\graduate_1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bsp_InitDWT (referred from bsp.o).
graduate_1\graduate_1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bsp_InitKey (referred from bsp.o).
graduate_1\graduate_1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bsp_InitTimer (referred from bsp.o).
graduate_1\graduate_1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bsp_InitUart (referred from bsp.o).
graduate_1\graduate_1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bsp_InitExtIO (referred from bsp.o).
graduate_1\graduate_1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bsp_InitLed (referred from bsp.o).
graduate_1\graduate_1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bsp_KeyScan10ms (referred from bsp.o).
替换后又出现这些报错应该怎么办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raduate_1\graduate_1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HAL_SDRAM_Init (referred from bsp_fmc_sdr ...

在bsp.c里面将这些不存在的,都注释掉。

这个是因为你没有添加对应的bsp驱动文件,却调用了他们的初始化API

楼主:
后面几个可以注释掉,但是我需要调用前面的sdram,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
谢谢您的回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后面几个可以注释掉,但是我需要调用前面的sdram,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
谢谢您的回答

SDRAM这个是没有添加SDRAM的HAL库。

楼主:
谢谢您,已经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