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RAM] STM32H723/733, STM32H725/735 and STM32H730有192KB的AXI SRAM和ITCM共享区

楼主(2024-04-24):
这个共享区域通过选项字节修改

网友A:
TCM和AXI RAM这俩地址都不挨着,不太明白这种结构的TCM和AXI RAM空间可调的意义在哪
硬件上预留了更大容量的TCM和AXI RAM,但就是不让你同时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CM和AXI RAM这俩地址都不挨着,不太明白这种结构的TCM和AXI RAM空间可调的意义在哪
硬件上预留了更大容量 ...

我认为这就是骚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