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想请问下真彩的SPI OLED怎么图片取模

楼主(2024-04-24):
那种0.96的取模就是黑白的取模,这个知道,没用过真彩的OLED,想问下用什么取模软件,及怎么取

网友A:
这种的,就跟我们使用彩色显示屏一样,注意OLED的图片扫描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,就跟我们使用彩色显示屏一样,注意OLED的图片扫描方式。

意思是不用那种取模软件?直接就用BMP的图片数据就可以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意思是不用那种取模软件?直接就用BMP的图片数据就可以吗

可以的。

可以先用位图显示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