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感觉CMSIS RTOS 这个任务,消息队列定义的写法真反人类

楼主(2024-04-24):
osThreadDef(ptlCanTask, CAN_Protocol_Task, osPriorityBelowNormal, 0,
            2 *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);
static osThreadId canProtocolTaskHandle;

void PTL_CAN_Initialize(void) {
  canProtocolTaskHandle = osThreadCreate(osThread(CAN_Protocol_Task), NULL);
}
感觉定义很别扭,大家觉得呢?

网友:
所以CMSIS RTOS V1被淘汰了,好几年不更新了,上CMSIS RTOS V2

网友A:
CMSIS RTOS V2 在cube里面自动生成代码的时候,调度任务,是不是没有用arm内核的硬件加速,就是通过硬件判断哪个任务优先级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MSIS RTOS V2 在cube里面自动生成代码的时候,调度任务,是不是没有用arm内核的硬件加速,就是通过硬件判 ...

这个没注意过呢,问问硬汉大神@eric20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