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知识] 关于网线黄灯和绿灯的

楼主(2024-04-24):
现在以太网协议栈移植好了,要实现没插网线绿灯于黄灯都不亮,是不是一定要靠引入一个中断到mcu才行?轮询读BSR寄存器是可以判断网线是否插入了,但绿灯一直亮。有办法关绿灯不

楼主:
以太网 PHY RESET_N刚开始拉低两个灯都不亮,拉高之后绿灯亮

网友:
PHY芯片应该是有中断线的,可以连接到主处理器芯片的外部中断引脚,然侯配置PHY的中断。这样就不用轮询。

楼主:
是我的以太网口硬件设计有问题,按照网上两个灯都接3.3v设计做了,应该另外一个接地

网友:
1、有个PHY芯片有网线插拔中断引脚,可以MCU的EXTI判断。比如DM916x有,LAN8720没有。
2、没有中断引脚的查询PHY寄出去你判断,插入了再配置网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