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这个怎么一直会返回0X0B这个值

楼主(2024-04-24):
uint8_t _sys_ejection_start(void)
{
        switch (foo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val_tri_ct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p_TV->state!=_OPEN)&&(loop_cnt<=80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op_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_TV->state==_OPE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op_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o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val_tri_ctr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o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bat_charge_ct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Delay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pump_ct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op_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o=2;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val_gas_ct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p_GV->state!=_OPEN)&&(loop_cnt<=80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op_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_GV->state==_OPEN)//正常开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op_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o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x0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val_gas_ctr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bat_charge_ctr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pump_ctr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val_tri_ctr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op_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o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x0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case 3: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xff;
        }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xff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调用关系
_ejection_start_res=_sys_ejection_start();

楼主:
解答:如果函数声明了有返回值类型,但函数内部没有显式地返回值,则返回值是不确定的,取决于编译器和执行环境。在大多数情况下,这种情况下返回的值是不确定的,可能是之前在内存中存储的值,也可能是随机的。因此,应该始终确保函数内部在所有路径上都有返回语句来避免此类问题。

网友:
我这是通过编程规范限制,除了参数检查,不允许中途退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