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串口助手] 程序连串口助手可以正常显示,连接secureCRT没反应

楼主(2024-04-24):
程序连串口助手可以正常显示
连上secureCRT就没反应了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嘛

网友A:
你这得上图,CRT的配置界面对吗?是不是勾上RTS选项了?

网友B:
注意波特率和真实的COM设置是不是对。

网友C:
是不是开了流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注意波特率和真实的COM设置是不是对。

都是对的,还改了几次波特率都是没反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注意波特率和真实的COM设置是不是对。

流控也都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开了流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得上图,CRT的配置界面对吗?是不是勾上RTS选项了?

没开都关了。。

网友:
啥都对,就是不收数,这么看下来你要不换一个CRT的版本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