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ileX] 格式化操作是怎么处理的?

楼主(2024-04-24):
大家怎么处理的格式化操作,只有设备第一次使用存储的时候才进行格式化,之后都直接打开就行么?   还是fx_media_format 自己会判断文件系统的的好坏,然后决定要不要格式化。
fx_media_format  说明 此服务给予提供的参数以FAT12/16/32 佳能的方式格式化提供的媒体。再打开媒体之前,必须调用此服务。
这个打开媒体之前  是第一次打开之前还是每一次打开都得调用呢?

网友A:
如果你的卡正常,不需要格式化的。也可以考虑首次使用格式化一次。

一般操作,基本不需要格式化。而且格式化是个非常重要的操作,做成产品,必须提醒客户才可以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的卡正常,不需要格式化的。也可以考虑首次使用格式化一次。

一般操作,基本不需要格式化。而且格 ...

感谢感谢!那就是产品生产第一次启动格式化一次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