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PCB铺铜断开

楼主(2024-04-24):
自己设计的控制继电器的PCB如图,H8和继电器4号引脚之间铺铜厚度1盎司

使用场景:电压24V,电流500mA,继电器选用JQC-3FF/005-1HS (551)(嘉立创C9224
问题:刚开始使用正常,一段时间后4号引脚和H8断开(万用表通断不响),可以正常控制继电器,3号和4号引脚可以导通

网友A:
AI的回复的问题排查方向,楼主看看靠谱吗

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,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排查步骤:

检查铜层连接:
首先,确认H8和继电器4号引脚之间的铜层是否完好连接。检查铜层是否有损坏、裂缝或其他问题。如果有,修复或重新连接铜层。

焊接问题:
检查H8和继电器4号引脚的焊接是否牢固。可能是焊接点松动或者焊接不良导致连接断开。重新焊接这些引脚,确保焊接质量良好。

继电器引脚问题:
检查继电器本身的引脚是否有损坏、弯曲或其他问题。有时引脚的接触不良会导致连接断开。

电路设计问题:
检查电路设计,确保没有其他元件或线路干扰了H8和继电器4号引脚之间的连接。可能有其他元件或线路与这两个引脚相交,导致连接不稳定。

电压和电流问题:
确认电压24V和电流500mA是否在继电器的额定工作范围内。如果电流过大,可能会导致连接不稳定。

继电器选型问题:
检查继电器型号是否适合你的应用。有时不适合的继电器型号可能导致连接问题

网友B:
4号引脚和H8 线路在反面吧,看不清 是不是输出负载过大把铜箔烧断了,建议根据电流大小适当加大走线宽度。
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有虚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号引脚和H8 线路在反面吧,看不清 是不是输出负载过大把铜箔烧断了,建议根据电流大小适当加大走线宽度。
...

两个脚的连接是铺铜的,就在正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I的回复的问题排查方向,楼主看看靠谱吗

电路设计问题:
两个器件的顶层和底层都没有其他的器件干扰。
继电器问题:
继电器触点可以切换10A电流。
自己的分析:
铜层损坏,
我测试的时继电器的电源同时给其他的设备供电,并且有频繁上下电的情况,可能是上电
瞬间冲击电流把铜层破坏了,不过这么大面积的铺铜还会有这种情况真的没有想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