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SSI和OSSI的理解

楼主(2024-04-24):
高级定时器的OSSI和OSSR理解起来好晦涩,大家都怎么理解的

网友A:
Copilot的回复

STM32的高级定时器中,OSSI(Off-State Selection for Idle mode)和OSSR(Off-State Selection for Run mode)是两个用于控制定时器输出行为的重要特性。

OSSI 用于控制定时器在空闲模式下的输出电平。当定时器不工作时(即MOE=0),OSSI决定了输出通道在空闲状态下的电平。如果OSSI被设置为1,那么在空闲模式下,输出通道将输出无效电平。

OSSR 在定时器运行模式下起作用(即MOE=1且通道为互补输出)。它控制着当定时器停止工作时,互补输出通道的行为。如果OSSR被设置为1,那么一旦通道被使能,它们将首先输出无效电平,然后使能输出信号。

这两个特性通常与高级定时器的刹车功能和互补输出通道一起使用,以确保在特定条件下输出安全和预期的电平,防止意外的电源损坏。例如,在电机控制应用中,这些特性可以帮助管理电机启动和停止时的电流冲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pilot的回复

STM32的高级定时器中,OSSI(Off-State Selection for Idle mode)和OSSR(Off-State Sel ...

看这个解释看起来还好,但是手册很复杂,不知道这个和手册的意思是不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这个解释看起来还好,但是手册很复杂,不知道这个和手册的意思是不是一样

他这个整理的还不错,容易理解。

后面再实际验证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