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BOX中文显示不全

楼主(2024-04-24):
这是代码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LISTBOX_ReplacementReminderInformation);
  LISTBOX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heiti30);
    LISTBOX_AddString(hItem, "Item");
    LISTBOX_AddString(hItem, "发机Uab线压高 电  过 ");
但是结果显示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,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单独仅显示这个正常吗,不正常的话,说明没有存在相应汉字
LISTBOX_AddString(hItem, "线压高"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独仅显示这个正常吗,不正常的话,说明没有存在相应汉字
LISTBOX_AddString(hItem, "线压高");
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LISTBOX_ReplacementReminderInformation);
    LISTBOX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heiti30);
    LISTBOX_AddString(hItem, "Item");
    LISTBOX_AddString(hItem, "发电机线电压Uab过高");
    LISTBOX_AddString(hItem, "线压高");
我加了一行之后会出现这种情况,而且单独显示这个LISTBOX_AddString(hItem, "线压高");显示不出来,然后第二行的字体也显示不完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LISTBOX_ReplacementReminderInformation);
    LISTBOX_SetF ...

感觉是你的GUI_Fontheiti30字体问题。

你用FontCvt.exe生成小字库,显示下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是你的GUI_Fontheiti30字体问题。

你用FontCvt.exe生成小字库,显示下试试。

我改了下字体,怎么还是这样的,救救孩子吧,一直找不到问题在哪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LISTBOX_ReplacementReminderInformation);
    LISTBOX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heiti16_1);
    LISTBOX_AddString(hItem, "Item");
    LISTBOX_AddString(hItem, "发电机线电压Uab过高");

    LISTBOX_AddString(hItem, "线压高")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改了下字体,怎么还是这样的,救救孩子吧,一直找不到问题在哪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 ...

你这个是FontCvt生成的字体吗,是的话,不会有问题的,方便的话,分享个模拟器上能运行的例子,我帮你测下。使用模拟器测试,我这边还方便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