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大电流直充和快充协议充电的区别

楼主(2024-04-24):
高压大电流直充和快充协议充电的区别

现在很多的充电器都有快充协议,主流的有USB PD、QC、AFC、FCP、SCP、VOOC、SuperVOOC、PE、FlashCharge等等。我想问的是何必那么麻烦呢?直接给高压大电流不就可以了?
何况现在所谓的快充也紧紧表示的是输入电压提高了,比如9V,12V,20V等等,给到电池端的电压并没有提高。

这就奇了怪了,这是如何实现快充的呢?能单纯的理解成充电电流(也就是流入电池端的电流增大了吗?)

这些所谓的协议到底有何作用?一直没明白,很多人都是人云亦云,鹦鹉学舌的跟着大家说快充,快充,没有真正去理解实现快充的底层逻辑。也没有理解这些快充协议的用处是什么?

充电芯片会和电池端的协议芯片握手,协议芯片检测电池的状态,实时告诉充电芯片要提供多少电流?电压应该是变不了的吧?单节4.2V,双节8.4V,三节12.6V这样?

应该如何理解?请赐教

网友:
Copilot回复:

您好!关于高压大电流直充和快充协议充电的区别,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快充技术的核心在于如何在不损害电池寿命的前提下,尽可能快速地为电池充电。直接使用高压大电流充电确实可以加快充电速度,但这样做有几个潜在的问题:

安全性:高压可能会对电池造成损害,特别是如果电池的状态不理想(如过热或老化)。快充协议通过与电池通信来确保在安全的范围内调整电压和电流。
电池健康:长期以高压充电可能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。快充协议可以根据电池的当前状态和充电周期来优化充电过程,从而延长电池寿命。
兼容性:不同的设备可能需要不同的充电电压和电流。快充协议允许充电器与设备协商,提供最适合的充电参数。
效率:直接使用高电流充电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能量以热量形式损失,这不仅浪费能源,还可能导致设备过热。快充协议通过精确控制充电过程来提高效率。
快充协议的作用是在确保安全和电池健康的同时,通过智能调节电流和电压来实现快速充电。例如,一些快充技术在手机电量较低时使用较高电流充电,当电量接近满时则减小电流,这样做可以减少电池热量的产生,保护电池健康。

至于电压,虽然电池端的电压通常是固定的(如您所说的单节4.2V,双节8.4V,三节12.6V),但快充协议可以在充电器和电池之间进行动态调整,以适应不同阶段的充电需求。

总的来说,快充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在不牺牲电池寿命和安全性的情况下,提供一种更智能、更高效的充电方式。希望这能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快充技术背后的逻辑。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,欢迎继续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