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在启动调度器之前,阻止ADC中断执行,已配置BASEPRI

楼主(2024-04-25):
请问,在stm32上threadx配置了BASEPRI后怎么让ADC中断正常执行?
系统上电后就要开始跑ADC(ADC+DMA+TIM),但是直到threadx调度器启动后,ADC中断才能正常执行。

多个tx_thread_create耗时太长了

网友A:
建议任务启动后,在启动任务里面再开启各种外设。不知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。

启动任务之前任何外设都先别开,仅需配置时钟主频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任务启动后,在启动任务里面再开启各种外设。不知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。

启动任务之前任何外设都 ...

因为产品上电后,必须立刻就要打开ADC采样,300微妙后第一个ADC中断就来了
之前我把所有的任务启动都塞在tx_application_define里,然后stm32再启动的调度器。
每个tx_thread_create大概70微妙,然后第一个ADC的中断,就被阻塞了。
调度器启动之后ADC的中断倒是能准时运行。

现在打算只启动一个“启动任务”, 延时在启动任务里把其他任务启动起来,先让调度器能够运行。

BSPIEPRI在调度器启动前无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产品上电后,必须立刻就要打开ADC采样,300微妙后第一个ADC中断就来了
之前我把所有的任务启动都塞 ...

那就别用BSPIEPRI方式了。直接全局开关中断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