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桥的双极式控制是使用一组互补的PWM还是两组互补的PWM控制呢?

楼主(2024-04-25):
最近在做H桥的双极性控制,查资料的时候,有的说是一组互补PWM有的是说两组互补PWM驱动。

网友:
copilot回复:

H桥的双极式控制通常是使用两组互补的PWM来控制的。在这种模式下,电枢电压极性是正负交替的,需要同时对4个MOS管进行控制。其中Q1和Q2是一组互补PWM,Q3和Q4是另一组互补PWM。这样可以确保在任何时刻,都只有对角线上的一对MOS管导通,从而控制电机的正反转

网友:
你都上H桥4个mos了当然是搞两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