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Cad] 3D预览图,如何设定不装的元件按实际设置不显示?

楼主(2024-04-25):
KiCAD原理图中可以设定为某个元器件存在,但是不贴装,或者不在bom表中。这有利于生成不同变种的PCBA。

但是,在原理图中设定了某个元件不贴装,但是pdb的3D预览图中依然存在。容易造成误解。
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,让3D的预览图真实反映元器件的贴装与否?
原理图可以有效设定某个元件不安装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但是3D预览图依然全部显示!!??

网友A:
copilot回复

如果你已经在原理图中设定了某个元件不贴装,但是在3D预览图中仍然存在,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:

3D模型缺失:确保你的元件封装已经关联了正确的3D模型。如果封装没有指定3D模型,3D预览图将无法显示。
3D预览设置:在KiCAD中,你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设置3D预览图的显示选项:
打开PCB布局(Pcbnew)。
使用快捷键 L 打开“View Configuration”面板。
在“View Options”选项中,将“Show 3D Bodies”选择为“On”以启用3D预览图的显示。
同步问题:如果你在原理图中更改了元件的贴装状态,确保你的PCB布局已经同步更新。有时,更改后需要手动重新加载元件或重新定义封装库。
如果你遵循上述步骤,应该能够让3D预览图准确地反映元器件的贴装与否。如果问题仍然存在,你可以检查元件封装和3D模型的设置,或者尝试重新加载元件。12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pilot回复

如果你已经在原理图中设定了某个元件不贴装,但是在3D预览图中仍然存在,这可能是由于以下 ...

找不到类似的选项和效果。
可能版本不同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