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监测各个任务运行情况怎么设置的

楼主(2024-04-25):
硬汉哥这种用H7-TOOL监测各个任务运行情况怎么实现的

网友A:
【原创】H7-TOOL的RTOS Trace操作说明,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,实时检测RTOS任务执行情况,支持在线和脱机玩法2023-12-04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4824

uCOS-III单次点击效果:

下面是uCOS-III勾选“定时刷新” 动态效果:

uCOS-III链接展示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【原创】H7-TOOL的RTOS Trace操作说明,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,实时检测RTOS任务执行情况,支持在 ...

我发的那张图片里的那种,是H7-TOOL旧版本用串口监测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发的那张图片里的那种,是H7-TOOL旧版本用串口监测的吗?

对,你的是旧版上位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