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2C]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问题,磁力计有哪些方法可以重置当前0偏航角度

楼主(2024-04-25):
例如:当前磁力计角度为35°,重置后,从0°(35°)向右边转,角度累计增加,向左边转,角度累计减少,和编码器读数类似。解决私信我,有偿,感谢~~~

网友A:
Copilot回复:

要重置磁力计的当前0偏航角度,您可以采用以下方法:

软件重置:在您的设备软件中设置一个新的偏航参考点。这通常涉及到修改磁力计的读数,使当前的35°成为新的0°基准。这样,当您向右转动时,角度会从0°开始增加,向左转动时则会减少。
硬件校准:如果您的磁力计支持硬件校准,您可能需要通过物理方式调整传感器,或者使用特定的校准程序来设定新的0°偏航角度。
椭球拟合法: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校准方法,通过在空间中随意旋转磁力计并记录其读数,可以创建一个椭球模型来补偿硬磁和软磁干扰。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您精确地重置偏航角度1。
十二位置法:这是一种标定方法,通过将磁力计放置在十二个不同的位置,并记录每个位置的读数来确定偏差和校准参数1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pilot回复:

要重置磁力计的当前0偏航角度,您可以采用以下方法:

您好,修改磁力计的读数,是直接修改磁力计读出来的X,Y,Z的值吗,例如,我先找到0°的磁力计X,Y,Z的值,然后旋转到35°的时候,把这个原点磁力计的值经过相减,写到磁力计的偏移寄存器里,这样就可以将35°设置为偏航0°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修改磁力计的读数,是直接修改磁力计读出来的X,Y,Z的值吗,例如,我先找到0°的磁力计X,Y,Z的值, ...

他这个回复的意思直接把当前位置为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