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ileX] 关于文件读写的问题

楼主(2024-04-25):
打开媒体
新建文件
打开文件
写入数据
关闭文件
打开文件  --> 第二次打开文件报错返回值是 4  4表示文件不存在   用论坛里的ls函数是可以打印出来有这个文件的,不知道原因是啥?

写入数据
关闭文件

网友A:
这样测试下,写入一次后,板子重新上电,再写入,这种测试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测试下,写入一次后,板子重新上电,再写入,这种测试是否正常。

这样做是什么道理呢?感谢管理员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  写入文件后  执行了 ls函数  ls函数会列举处根目录的列表,想着列举目标目录就得将默认目录修改成 我想列举文件内容的文件夹,完成之后在改回来,我就在ls的开始增加设置默认目录为目标文件夹的代码,结束修改默认目录为根目录的操作。
ls(entryname)
{
status = fx_directory_default_set(&mmc_disk, pathname); /* 设置默认目录*/
ls的代码;
status = fx_directory_default_set(&mmc_disk, FX_NULL); /* 设置默认目录 为根目录*/
}
执行这个函数之后 之前写入过的文件就写不进去了。不知道咋回事儿 重新设置回根目录失败了?

楼主:
返回根目录操作函数的返回值是succeed,但是总感觉没返回成功

楼主:
因为 seek的理解问题  我老认为seek0 是从开头插入数据实际是覆盖了,从而产生新的问题了  我删除文件的内容只能从尾部删除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做是什么道理呢?感谢管理员

这个就是为了排查你的程序里面是不是有特别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