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+DRV8841驱动芯片驱动两线四项步进电机

楼主(2024-04-25):
功能里面有个频率比较高的往复运动,就是一直切换电机转动方向,长达几个小时,怎么做才能让电机不出现丢步情况。

我看别人写是用静态库控制的,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静态库有哪些接口,所以如果我自己用PWM控制,最后的效果会不会不如使用静态库控制的

新手上路,很多东西不懂,在慢慢学。
别人说主芯片和其他芯片通信,用SPI通信,如果用IO口模拟SPI,说是速度太慢了,那该咋办,用专门的SPI来实现SPI通信吗?

网友:
回帖奖励 +2 个金币

丢步是事实,无法避免的,如果一定要做到不丢,加传感器闭环

网友:
1. 加上加减速算法
2. 提高电机驱动电压电流
3. 改变机械结构,让电机不改方向也能实现往复运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