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module如何同时加载module manager工程和module app的工程到sram

楼主(2024-04-26):
请问调试没有外接flash的板子,如何同时加载module manager工程和module app的工程到sram呢?通过open ocd + gdb load的方式调试的。

网友A:
制作的APP代码是与地址无法的,可以随意加载到任何支持程序运行的地址空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制作的APP代码是与地址无法的,可以随意加载到任何支持程序运行的地址空间。

谢谢版主回答,我理解有两步:
1.通过flash加载工具先将app binary下载到module_location。
2.可以通过txm_module_manager_in_place_load(..., VOID *module_location)将app代码从module_location位置加载进来。

我的问题是我的板子没有flash,需要将app.elf放置在sram里面。但sram本身也会放置module_manager.elf。请问如何将这两个elf都加载进来?谢谢。

楼主:
是不是要先把两个elf link到一起再下载进去?

网友:
你可以直接把APP的bin文件生成为数组。在你的module_manager工程里定义这个数组。然后加载这个数组就行了。

网友B:
MDK可以将module链接到manager里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DK可以将module链接到manager里面。

请问下要将TX_module.bin指定到module manager load的地址是怎么操作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