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分享两个调试H723ZGT6时遇到的神奇问题

楼主(2024-04-26):
问题1:用CubeMX生成的Freertos+LWIP的工程,网卡用的是非常常用的LAN8720A,CubeMX生成的代码可以直接用,当编译器使用AC5时一切正常,切换成AC6时除了FreeRTOS和LWIP本来就需要改动的地方外还得额外在MPU里面配置一下AXI SRAM,因为H723的AXI RAM是320KB所以分成两块来配,配置参数的图我贴在附件了,如果不配置MPU运行程序大概5s就卡死,配完我也稍微测试了一下,跑了1个小时都是正常的,神奇的事情来了我用同样的硬件同样的方法在H743上配置FreeRTOS+LWIP的工程,从AC5改成AC6就不需要额外配置MPU,其他步骤和H723一样就可以稳定运行。

问题2:是我之前发贴的问题,就是H723混合运行程序时同时加载两种下载算法直接进HardFault。后来我又深入测试了一下,发现如果分别加载内部和外部Flash的下载算法下载两次,程序可以正常运行。调试的时候可以同时加载两种下载算法正常调试,后来问题解决了,H723默认的下载算法存放地址是0x20000000,改成0x24000000就没有这个问题了,可以同时加载两种下载算法下载完之后程序正常运行,神奇的事情又来了我翻了下以前H743混合运行的程序,发现下载算法的存放地址就是默认的0x20000000,并且没有出现过H723这种问题。

网友A:
1、这个可以参考CMSIS-Driver的MAC驱动,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,不管用户的MPU怎么设计,我的底层驱动全部做了整体的Cache Clean和无效化操作。

2、这个不排除配套H723的外部Flash下载算法在0x20000000空间运行有问题。这个和你H743应该两个工程,仅仅修改了部分代码。

当然,地址空间0x24000000能用,就不愿再耽误时间去细究这个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可以参考CMSIS-Driver的MAC驱动,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,不管用户的MPU怎么设计,我的底层驱动全部做 ...

估计是H723在外部Flash下载算法在0x20000000空间运行有问题,H743和H723测试的工程都是基于CubeMX生成的LTDC驱动RGB屏工程添加了LVGL之后并且跑相同的Dem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