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module app创建任务的时候,任务栈是用的app的mem还是kernel的?

楼主(2024-04-26):
在开了mpu的情况下,module app工作在user模式下。threadx module app创建任务的时候,任务栈是用的app的mem还是kernel的?
看demo code,app的在创建任务的时候会传入app的一块地址,但是跟踪到module manager的_txm_module_manager_thread_create()又对module是否是user mode做了处理开了kernel stack
"If the thread runs on user mode, allocate the kernel stack for syscall."
所以请问下这个栈到底是用的那边的memory?

楼主:
想了一下应该是用module自己的memory,如果用到了kernel的memory在用户模式下没办法写栈信息。

网友A:
module app使用的是kernel为其创建好的RAM使用空间。这个用户可以自动,他的栈空间也是用的这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dule app使用的是kernel为其创建好的RAM使用空间。这个用户可以自动,他的栈空间也是用的这个。

请问下这个空间是在preamble.S里面定义的data size控制的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下这个空间是在preamble.S里面定义的data size控制的吗?

这个配套的例子里面我整理了,你看下

4、第4期ThreadX视频教程:单片机动态APP加载玩法,像手机电脑一样加载卸载多个应用软件(2022-05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203

5、第5期ThreadX视频教程:单片机动态APP加载MPU玩法,隔离应用和系统,APP死机了系统也不会挂(2022-05-15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36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配套的例子里面我整理了,你看下

4、第4期ThreadX视频教程:单片机动态APP加载玩法,像手机电脑一 ...

谢谢,看明白了。这个mem是module manager分配给app使用的。
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,我在编译app的时候需要使用链接脚本吗?我看到port_module/gnu/example_build/sample_threadx_module里面有sample_threadx_module.ld,我使用这个脚本编译出来的东西感觉不太对。